[求助] 关于弥勒补偿中右零点消除的问题

楼主(2020-11-22):
有没有哪位小可爱,给解释一下:加入共栅管为什么前馈电流就不会流入Cc了,从而消除零点。
蟹蟹

网友:
因为小信号不能通过加在漏端进行放大。

网友A:
零点产生的原因是信号通过补偿电容Cc从节点1到VOUT形成前馈通路,当加入共栅管时,从节点1到VOUT要先经过ro,
ro近似无穷大时可以忽略漏端到源端的反馈路径,形成零点的前馈通路也就不存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产生的原因是信号通过补偿电容Cc从节点1到VOUT形成前馈通路,当加入共栅管时,从节点1到VOUT要先经过ro ...

谢谢,慢慢明白了,感谢

网友:
将零点移到左半平面,抵消非主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