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电流方向的问题

楼主(2020-11-22):
最近看到有个设计layout上所有poly电阻电流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我之前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请教一下大家,poly电阻的电流方向不一致,跟匹配关系大吗?

网友:
这个说法出处在哪啊?这样做会大大增加layout复杂程度。

网友A:
就好比 同一条道路,有点坡度,向上走 和 向下走的阻力不同。

但 这类方向因素 占精度的比例已经是小量的小量,你的精度需求高于0.1%之前,不建议搞太复杂。

-------------------------------------------
可联系我 tony.le@etasolution.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好比 同一条道路,有点坡度,向上走 和 向下走的阻力不同。

但 这类方向因素 占精度的比例已经是小量的 ...

多谢指点!

网友:
可以忽略电流走向的

网友B:
sure, same direction is better for matching

网友:
电流方向一致?
那多个电阻放一排,再串联的那种岂不是要哭了。。。

网友(2024-03-11):
引用 网友B:
sure, same direction is better for matching

EE240课程说过了,电流反向,匹配性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