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过程中,带隙输出的过冲电压过大时间过长如何解决?

楼主(2020-11-22):
小弟第一次尝试搭了个带隙基准电压源,结果上电过程中产生的过冲电压过大且持续时间较长,请问各位前辈是何原因,又该如何解决呢?小弟感激不尽!(仿真电源电压脉冲上升沿有20us) 7MEKJ$F54X9J0NP)WX2P0TQ.png

楼主:
我个人认为可能是为了降低噪声,增大了电流镜管子的面积,导致电容太大,使得放大器的带宽太小,压摆率也很低。

网友A:
这几十us, 不会是寄生。看看启动太慢还是运放太慢。

网友:
启动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
启动电路设计的问题 +1

网友B:
1、如果是稳定性不足,我想输出电压的波形应该是振荡的(或减幅或等幅)
2、感觉更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带隙正常自稳定之后,启动电路依然可以控制带隙内部的电压(启动电路没有好好关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十us, 不会是寄生。看看启动太慢还是运放太慢。

感谢回复 是运放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如果是稳定性不足,我想输出电压的波形应该是振荡的(或减幅或等幅)
2、感觉更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 ...

感谢回复

网友C:
启动电路问题,一般设计start-up电路都是直接拉gate端,但是这样会拉过,特别是OP结构的BG和VDD比较高的时候。如果启动时间可以慢一点,可以用电流源去拉,用I/C控制速度。或者如果电压headroom足够,可以在拉的开关管下面加个diode MOS

网友(2022-01-12):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是运放的原因

请问是运放哪方面的问题?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6-18):
hello?请问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2023-08-11):
引用 网友C:
启动电路问题,一般设计start-up电路都是直接拉gate端,但是这样会拉过,特别是OP结构的BG和VDD比较高的时 ...

可以再详细点吗,大佬,我求求你了,为什么BG和VDD电压比较高时会出现拉过??什么叫拉过呢?

网友(2024-02-29):
请问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呢,是不是运放的反馈没跟上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