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dft使用问题

楼主(2020-11-22):
想问一下各位大佬,如果用synopsys的DC产生scan扫描链,用tessent的dftadvisor产生pattern,中间有个test.proc文件应该怎么生成呢

网友:
tessent有个stil2mgc的tool.可以把STILl里的clocks, scan chains, scan groups, pin constraints写出为tessent的atpg dofile或者TCD文件,Procedures写出为test.procedure,而且如果只是要test.proc的话,也可以自己手写,找个范例照着写,比STIL里的Procedure模块简洁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