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有没有dbget和selectinst这两个命令

楼主(2020-11-22):
没有dbget,那用什么来查找呢个?

网友:
get_ XXX   change_selection XXX

网友:
楼上正解。
get_xxx 得到collection,可以带-of,类似dbGet -p以后再带.访问别的属性。
get_xxx用起来没有dbGet那么方便,尤其tab补全,属性查找比dbGet差远了。
不过呢,S家的类别分的比C的好:xxx的分类很直观。不像C家的head,top,sWire,hInst那么有点混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