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AMS仿真怎样才能plot数字模块内部信号?

楼主(2020-11-22):
目前AMS基本上跑通了,模拟模块就像普通的选择信号然后plot即可。但是如果想看数字模块内部信号,该怎样设置进行plot呢?

有熟悉这块的高手吗

网友:
使用数字波形查看器,可以看到内部数字信号

网友A:
保存的时候保存一下hierachy,然后用result browser或者simvision点到数字模块里面就可以看所有变量的波形了。

网友(2022-11-28):
引用 网友A:
保存的时候保存一下hierachy,然后用result browser或者simvision点到数字模块里面就可以看所有变量的波形 ...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A:
保存的时候保存一下hierachy,然后用result browser或者simvision点到数字模块里面就可以看所有变量的波形 ...

你好,我想请问这个保存hierachy是怎么操作呢。我在result browser或者simvision中只能看到在ADE L 中选中的信号的波形。谢谢!

网友(2024-02-20):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24-04-26):
如图所示:可以试验一下

网友(2024-10-15):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可以试验一下

求分享一下课件可以嘛!谢谢~

网友(2024-12-18):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可以试验一下

可以分享一下相关资料吗?谢谢大佬

网友:
result brower 里面找到对应的PSF文件,然后在tran下就可以看到对应信号的波形。至于在那里hierachy主要save all里面配置,选择ALL然后配置保存的层次。

网友(2025-06-11):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11-03):
在ADEL里面的tool的simvision waves添加psf.trn文件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