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高阻态的端口采回来是0还是1呢

楼主(2020-11-22):
在调一个DAC芯片,sdo端口是DAC输出给FPGA的数据,DAC的手册上写在非数据传输的时候sdo是高阻态,那么当我用FPGA采集这个端口,如果在非数据传输时间段采集,也就是sdo口呈高阻态时采集,那么采集回来的值是0还是1呢?

网友A:
应该是看端口没有驱动的时候默认是上拉还是下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看端口没有驱动的时候默认是上拉还是下拉吧

好像是诶,我查下电路图,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