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C串并联,引入零极点疑问?

楼主(2020-11-22):
在很多书中都提到过,RC串联可以引入一个零点,比如esr。而RC并联会引入一个极点,虽然根据传输函数来推,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不过这在物理上怎么解释呢,比如两条通路可能引入零点之类的解释好像又推不出图中引入的零极点。
希望来个前辈指点一下迷津。

突然发现帖子发错区了。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串联就引入零点,并联就引入极点的,要看串并联阻抗的位置,电阻电容的串并联在输入端跟在输出端引入的零极点是不一样的。
如下图,
Zout = R和C串联,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Zout = R和C并联,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Zin = R和C串联,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Zin = R和C并联,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楼主:
图中Xcp = Rp的时候是零点。Xcp=Rf的时候是极点。

网友B:
本来随着频率提高,C对应的Z可以无限降低,这是个极点。串联一个电阻之后,这一路的Z有个最低值了,就体现成加了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随着频率提高,C对应的Z可以无限降低,这是个极点。串联一个电阻之后,这一路的Z有个最低值了,就体现 ...

您说的这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他零极点的位置咋在容抗分别和两个电阻值相等的时候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但是他零极点的位置咋在容抗分别和两个电阻值相等的时候呢?
...

我竟想不出如何解释。直观的想,在阻抗值相等的时候是增益的-3db点,也意味着bode图上的转折点,也就是电阻占主导和电容占主导的转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串联就引入零点,并联就引入极点的,要看串并联阻抗的位置,电阻电容的串并联在输入端跟在输出 ...

好的,我那样说确实不严谨。同样也能够理解您想表达的意思。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理解,从零极点的概念出发,零点就是系统输出等于0对应的电容和两端并联电阻的时间常数,极点就是系统输入等于0时对应的电容和两端并联电阻的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理解,从零极点的概念出发,零点就是系统输出等于0对应的电容和两端并联电阻的时间常数,极点就 ...

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按照这种说法,我图片上的零极点好像是一样的了。

网友A:
零极点都是s域的概念,s域就是拉普拉斯变换域。
我们经常研究的信号是正弦信号,这时 s=jw,s是一个纯虚数,此时对应的叫jw域,也叫频域,也叫傅里叶变换域。
s也可以是实数或者复数,比如 s = -1/RC 时,s就是一个实数,此时它对应的信号是个指数信号e^(-1/RC)。

零极点表示系统的s域(拉普拉斯变换域)的特性。
零点就是表示Vout/Vin = 0时,号的拉普拉斯变换。
极点就是表示Vout/Vin = ∞时,号的拉普接斯变换。

还拿上面的图做例子,
当 Zout = R与C串联时,电路会引入一个零点

当Zout = R与C并联时,电路会引入一个极点

上述电路中引入的极点和零点对应的都不是正弦信号,而是指数信号,即s不是纯虚数,只有s为纯虚数时,s的拉普拉斯逆变换才是正弦信号。所以上述电路在实际中输入是正弦信号时,Vout不会输出0或无穷大的。因为这些正弦信号对应的拉普拉斯变换不是系统的0点或极点。

对于两条并联支路会增加零点,对应了Vin为两条支路并联的情形,原理分析是一样的,当两条支路的阻抗互为相反数时,即为系统的零点。比如R和C并联,一个阻抗为R,一个阻抗为1/sC,显然当s=-1/RC时,电容支路的阻抗变成了-R,与R并联,就产生了一个零点。
如果是两个电阻并联,显然任何时候这两条支路的阻抗都不可能互为相反数,所以两个电阻并联不可能上产零点
如果是一个电容(Cgd)和一个共源的MOS并联,显然会产生一个零点。共源的MOS反相放大,等效一个负电阻。
当然楼主给的电路中一个电阻和电容的串联再和一个电阻并联也会产生一个零点,零点也是当两条支路的阻抗互为相反数时对应的s值。

产生极点的分析与上述零点分析一致。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
Zout = R和C串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out = 0,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Zout = R和C并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out = ∞,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Zin = R和C串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in = 0, 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Zin = R和C并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in = ∞, 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推广一下
Zout = Zout1和Zout2串联,当 Zout1 = -Zout2 时,Zout=0,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Zout = Zout1和Zout2并联,当 Zout1 = -Zout2 时,Zout=∞,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Zin = Zin1和Zin2串联,当 Zin1 = -Zin2 时,Zin=0,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
Zin= Zin1和Zin2并联,当 Zin1 = -Zin2 时,Zin=∞,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
Zout = R和C串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out = 0,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Zou ...

您的回复,实在太顶了,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理解过。不过我还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如果把零点当成负电阻,来抵消正电阻的影响。那么极点也有相对应的理解方式吗?(觉得零点这样理解起来很棒)
第二:这里的增益说到底就是个电压分压。不过按照您的说法,这些极点的产生,只是让增益为1,这好像和我印象中极点让增益趋向于无穷有点不一致。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有点问题。希望您能帮我解惑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首先要理解s域负电阻的概念,电容的阻抗是1/sC,我们分析的正弦信号其实s=jw,那么无论如何1/jwC都不会成为一个实数。但是对于Vin(t) = e^(-t/RC)这样的指数信号 1/sC 就可以是-R,也就是说,对于 e^(-t/RC)这个信号来讲,你给它个电容C或者负电阻-R,它是区分不了,它认为这两东西是一样的。
分析极点也是一样的
零点是增益是0的点,极点是增益是∞的点,不是1。
前面讲的可能有点不准确,就比如Zout等于R和C并联的情景,这时电路的极点并不是电容支路的阻抗刚好等于-R时的点,注意看下图中是当 s = - (1+R/Zin)/RC 时,电路的增益才是无穷大,如果 Zin>>R,那么极点就约等于 -1/RC。

这是Zin,Zout分压的情况,试想Vin不是电压源,而是个电流源的情景,那么Zin可以看成无穷大,那么电路的极点就是Zout等于无穷大时的s。

另外这里是 Zin 和 Zout 分压,Zin Zout都可能是复阻抗,对于复阻抗分压不像是两个电阻分压,两个电阻分压增益一定是小于1的,但两个复阻抗分压,增益可以是任何值,可正可负,可0可无穷大。

楼主:
好的,我想我差不多懂了,多谢指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是不是有点问题,按照这种说法,我图片上的零极点好像是一样的了。
...

如果你的图是全部电路,两点是一个input,一个output,没有op amp, 那么零极点就应该是一样的。 电路是open, 没有电流,Vout=Vin, 零极点相互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图是全部电路,两点是一个input,一个output,没有op amp, 那么零极点就应该是一样的。 电路是o ...

可以这样理解吗?
如果是开路,那这两端没电流,应该可以相当于一个节点吧。为啥还有零极点的说法。望指教。

网友(2023-06-30):
引用 网友A:
零极点都是s域的概念,s域就是拉普拉斯变换域。
我们经常研究的信号是正弦信号,这时 s=jw,s是一个纯虚数 ...

厉害厉害

网友(2023-08-23):
引用 网友C:
说一下我的理解,从零极点的概念出发,零点就是系统输出等于0对应的电容和两端并联电阻的时间常数,极点就 ...

我在你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零点是△VOUT=0,小信号输出是0了;极点是小信号输入是0了,即输出看不到输出的信号了,信号被拐走了或者被拦截了。但是频率也有正负,在对应符号的频率处应该就是这种现象,在相反符号的情况下,极点和零点就是对信号倍增或者衰减了(这部分太抽象了,难以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串联就引入零点,并联就引入极点的,要看串并联阻抗的位置,电阻电容的串并联在输入端跟在输出 ...

学习了

网友(2023-10-18):
引用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首先要理解s域负电阻的概念,电容的阻抗是1/sC,我们分析的正弦信号其实s=jw,那么无论如何1 ...

受益匪浅,感谢老哥不吝指教!

网友(2023-11-19):
引用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
Zout = R和C串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out = 0,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Zou ...

总结得很好。这里打错了:“”“”Zin = R和C并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in = ∞, 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极点“”,应该是零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的回复,实在太顶了,以前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理解过。不过我还存在两个疑问。
第一:如果把零点当成负电 ...

极点是输入为0,但是有输出

网友:
码住,就缺明白人讲清楚

网友:
零点极点,定期迷糊,定期查看,定期绕晕

网友:
这帖子怎么搜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是说串联就引入零点,并联就引入极点的,要看串并联阻抗的位置,电阻电容的串并联在输入端跟在输出 ...

您好关于这个有什么资料可以看看吗

网友(2024-07-31):
引用 网友A:
零极点都是s域的概念,s域就是拉普拉斯变换域。
我们经常研究的信号是正弦信号,这时 s=jw,s是一个纯虚数 ...

老哥的自控学的很到位,解释太顶了

网友(2024-09-05):
好贴,希望楼主永远不删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A:
零极点都是s域的概念,s域就是拉普拉斯变换域。
我们经常研究的信号是正弦信号,这时 s=jw,s是一个纯虚数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起来就是
Zout = R和C串联,当电容的阻抗 1/sC 刚好等于 -R 时,Zout = 0,那么电路将引入一个零点
Zou ...

厉害厉害,学到了

网友(2025-06-20):
引用 网友E:
极点是输入为0,但是有输出

请问 如何与 经过一个极点,增益以-20dB/dec下降 对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