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源共栅补偿电容的确定方法

楼主(2020-11-23):
各位大佬,求助共源共栅补偿电容的确定方法,负载电容50pf,不知道怎么才能确定一个合适的值。

楼主:
没人吗?顶一下

网友A:
根据主次极点的位置决定

网友:
轨对轨的 class AB放大器。可以补偿cascade在2个零点,这样的话会比补偿一点的电容少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主次极点的位置决定

请问大佬,有没有相关文献推荐,我看到一些文献,给出的结果和仿真得到的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有没有相关文献推荐,我看到一些文献,给出的结果和仿真得到的有误差。
...

仿真和计算的肯定会有差距的,值要仿真设定对,看仿真结果就好了,计算只是参考,不要差很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