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懂就问,请教DC中是否有办法统计晶体管数量

楼主(2020-11-23):
45资产
如题,请教大神们,DC中是否有办法统计晶体管数量,或者间接的统计办法。是否dff和组合电路的统计口径不同呢

网友A:
综合工具应该没有统计晶体管数量的功能。库里一般会有每个标准元的Spice或Spectre model, 写个script, 统计每个标准元的PMOS+NMOS数量,再根据综合报告里的gates,就可以算出设计的MOSFET数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工具应该没有统计晶体管数量的功能。库里一般会有每个标准元的Spice或Spectre model, 写个script, 统计 ...

感谢解答,可以进一步请教这个统计的script的思路吗,应该抓什么关键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可以进一步请教这个统计的script的思路吗,应该抓什么关键词呢
...

下面是 NAND2 标准元的 Spectre 网表的例子。里面每一个 mn 都是一个 NMOS, 每一个 mp 则是 PMOS。关键字就是打头的 mp, mn。 脚本先扫一下所有标准元的 Spectre 网表文件,建一个标准元 MOS 数量的库。 再分析综合后的 gates report,把每个用到的标准元数量 * 标准元 MOS 数量,加起来就可以了。
// Generated for: spectre (Mar 20 14:09:30 2013 )
// Library name: gsclib045
// Cell name: NAND2X1
// View name: schematic

simulator lang=spectre

subckt NAND2X1 A B Y VSS VDD
mn1 (Y B n0 VSS) g45n1svt w=(260n) l=45n nf=1 as=36.4f ad=36.4f ps=800n \
        pd=800n nrd=538.462m nrs=538.462m sa=140n sb=140n sd=160n \
        sca=144.98299 scb=0.10251 scc=0.01780 m=(1)
mn0 (n0 A VSS VSS) g45n1svt w=(260n) l=45n nf=1 as=36.4f ad=36.4f \
        ps=800n pd=800n nrd=538.462m nrs=538.462m sa=140n sb=140n sd=160n \
        sca=144.98299 scb=0.10251 scc=0.01780 m=(1)
mp1 (Y B VDD VDD) g45p1svt w=(390n) l=45n nf=1 as=54.6f ad=54.6f \
        ps=1.06u pd=1.06u nrd=358.974m nrs=358.974m sa=140n sb=140n \
        sd=160n sca=114.89040 scb=0.09003 scc=0.01377 m=(1)
mp0 (Y A VDD VDD) g45p1svt w=(390n) l=45n nf=1 as=54.6f ad=54.6f \
        ps=1.06u pd=1.06u nrd=358.974m nrs=358.974m sa=140n sb=140n \
        sd=160n sca=114.89040 scb=0.09003 scc=0.01377 m=(1)
ends NAND2X1
// End of subcircuit defin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 NAND2 标准元的 Spectre 网表的例子。里面每一个 mn 都是一个 NMOS, 每一个 mp 则是 PMOS。关键 ...

感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