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MOS管的源漏基极连接电源电压有什么作用呢?如下图所示

楼主(2020-11-23):
(图片)

网友:
看不见图

网友A:
猜测没有原理图; 它可以是电容器(如果G不与S / D短路)或备用零件(如果G与S / D短路)。

网友B:
做电容。当B接VDD,SD接一块不接VDD时,大多是dummy

网友:
备用管子吧,留着做ECO

网友:
看尺寸大小,也可能是用作版图dummy

网友C:
也就这两种了,做电容的话三端接就好了,没必要接两端

楼主:
忘记上传了,求大佬解答解答疑惑

楼主:
忘记上传了

楼主:
刚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没有原理图; 它可以是电容器(如果G不与S / D短路)或备用零件(如果G与S / D短路)。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电容。当B接VDD,SD接一块不接VDD时,大多是dummy

B,S,D都连接VDD呢,G连接输入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这两种了,做电容的话三端接就好了,没必要接两端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上传了

这种的用于电容吧,dummy的话 栅极也会连AVD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