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进行PEX后,无法在cadence Lib manager里导出calibre文件

楼主(2020-11-23):
可以进行寄生参数提取,,但是提取完无法完成calibre view setup,,总是报有致命错误,让我检查calview.log,calview.log中的错误是ERROR: The library Layout_study can not be found. 求哪位大佬指点我一下,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确认Layout_study在library manager里面可以看到,实在不行的话,用复制粘贴,而不是手动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Layout_study在library manager里面可以看到,实在不行的话,用复制粘贴,而不是手动输入。 ...

这个Layout_study的库在library manager中确实可以看的到,而且output Library和Schematic Libary中的是自动导入的,我试了下复制粘贴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Layout_study的库在library manager中确实可以看的到,而且output Library和Schematic Libary中的是 ...

那还真想不到有啥原因了。系统有安装中文输入法?那也不能找不到lib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真想不到有啥原因了。系统有安装中文输入法?那也不能找不到lib呀。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
...

还是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B:
同问,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呀

网友(2021-03-16):
引用 网友B:
同问,有没有大神知道的呀

请问后来您解决了吗?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2021-10-23):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遇到了跟您一样的问题

网友C(2021-11-29):
我找到问题了,calibre对lib.defs敏感,而自己在library manager里创建的库可能并没有加入到这个文件里。只需要对这个文件进行修改,增加DEFINE 库名称 地址   就能解决找不到库的问题

网友(2022-03-31):
请问这个calview.log文件在哪里呀,貌似没找到,可以指点一下吗,感谢

网友D(2023-07-17):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问题了,calibre对lib.defs敏感,而自己在library manager里创建的库可能并没有加入到这个文件里。只 ...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确认过lib.defs文件DEFINE过指定的路径,log里面依旧显示ERROR: The library can not be f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确认过lib.defs文件DEFINE过指定的路径,log里面依旧显示ERROR: The library can no ...

把他拷贝到能识别的库里提取

网友(2025-07-02):
引用 网友C:
我找到问题了,calibre对lib.defs敏感,而自己在library manager里创建的库可能并没有加入到这个文件里。只 ...

这个lib.defs在什么路径呢,麻烦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