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独对一个IO cell做LVS,竟然也出错

楼主(2020-11-23):
tsmc18的库之前我数字电路加上IO之后,LVS就一直过不了,不加IO的时候,LVS是可以过的。然后我尝试了一下对一个IO cell单独做LVS,还是没过,先看了这五个ports的错误,都是source缺东西,根据提示我去看了下库里的spi网表,这五个port都用GLOBAL定义了,但是每个cell刚开始对端口的声明那里,就缺少这五个,在标准单元库的spi网表每个cell是有电源地的声明的,然后我在测试的那个cell加上了这五个ports的声明,再做了下LVS,发现这五个ports的error消失了,但是还有其他的错误。看了下,instance那里主要是source缺了五个电阻,然后还有几个晶体管。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库的问题,按道理tsmc18的库用了这么久,用的人也很多,不应该出问题,我自己的问题的话,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不知道哪里设置错了,软件出问题的概率应该不大吧。。。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PAD还调用其他的cell,但你的原理图并没有把调用的cell的原理图include进来。但终归是网表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是不是PAD还调用其他的cell,但你的原理图并没有把调用的cell的原理图include进来。但终归是网表出的 ...

我直接用的库里的那个spi网表,应该是调用的cell也包括了,确实是是调用了好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的库里的那个spi网表,应该是调用的cell也包括了,确实是是调用了好多
...

你试试看LVS规则文件路径下有没有一个类似empty_spi或者source.added的文件,你要把这个也加载到你的网表中,这样layout上的器件应该就认了。希望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网友:
VDD、VSS等 并没有真正地连接在一起,用:将它们virtual connect就好了。

网友B:
可能我们公司的库不全,没有找到 PDDW0204CDG, 只找到 PDDW0208CDG。 在 Cadence 里打开看layout, 明显是缺东西的,METAL2/3/4 pin 缺,METAL2/3/4 drawing 在,不知为什么是这样。 我们从来都是用自己的 IO,没用过 TSMC IO库。
库里的 SPICE 网表似乎也有问题。 从 schematic 倒出来的 SPICE netlist 似乎比库里的 SPI 多几个元件。 schematic 明显是有三个电阻的, 1.7K多, layout 里怎么都找不到, 不知道为什么。
能说的就这些了, 也许能帮到你一点。

网友C(2022-01-19):
引用 网友B:
可能我们公司的库不全,没有找到 PDDW0204CDG, 只找到 PDDW0208CDG。 在 Cadence 里打开看layout, 明显是缺 ...

自己做的IO,会有timing相关的lib吗?也有做IO filter/IO corner等单元吗?
这一套IO的设计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的IO,会有timing相关的lib吗?也有做IO filter/IO corner等单元吗?
这一套IO的设计流程大概是怎 ...

自己做的IO cell没有.lib。因为不需要pad ring,没有做IO filler, IO corner之类的cell。IO cell基本就是当成analog block来设计。比较麻烦的是top level timing,要生成extracted view,要在Cadence里跑各个corner的仿真。

网友(2022-02-21):
引用 楼主:
我直接用的库里的那个spi网表,应该是调用的cell也包括了,确实是是调用了好多
...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嘛?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5-06-15):
你好 你解决了吗  我用smic55的IO也出现了这个问题。报错类型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