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现个Verilog里面force的奇怪的事

楼主(2020-11-23):
reg [11:0] data;
initial begin
    data = 12'h000;
    forever #1000 begin
        data = data + 12'h001;
    end
end
上面这段代码仿真是符合预期的,每隔1000ns data值加1,但是如果把第五行改成:
force data = data + 12'h001;
那么仿真结果就变成data每隔1000ns加2了,这是什么原理?想了半天没想出来为啥,网上也没找到解释,仿真器是vcs,难道force是先算data = data + 1,然后又把这个值加1再赋值给等号左边的变量?这样就加了两次?

楼主:
卧槽,为啥咱两结果不一样?难道12'h000 12'h001 和 12'h0 12'h1还不一样?我再试试

楼主:
还是一样的结果,那可能是VCS的版本或者仿真命令选项有关?

网友:
force  变量的类型一般都是wire,在这里,这种表达式data = data + 1的时候一般都会隐式的定义了一个data_wire变量,data_wire = data (这个在initial 块外面); data = data_wire + 1, 当使用了force的时候,force的内容又作用到这个data_wire上了,这个initial块内的表达式又等效于,data= data_wire + 1; force data_wire = data + 1 。

网友A(2023-01-15):
所以兄弟现在知道是啥原因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兄弟现在知道是啥原因了不

不知道,没去管了,可能是仿真器理解的问题吧,反正也不是可综合的,不要这么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