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挑出一个数组中的非零数据并按原顺序排列

楼主(2020-11-23):
挑出一个数组中的非零数据并按原顺序排列,要求使用组合逻辑在一个周期内实现,例:一个数组input wire[7:0]array[0:7]=[0,1,0,3,0,5,0,7],得到[7:0]new_array[0:7]=[1,3,5,7,0,0,0,0]。常规操作,首先得到原始数组的对应非零数据的下标(如:indix[i]),再对原始数组进行取数存到另一个新数组(如:new_array[j]=array[indix[i]])。
问题1:怎么实现?generate-for方法?
问题2:更好的实现方法?

楼主:
挑出一个数组中的非零数据并按原顺序排列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尚未编译,仅供参考。

module ARRAY_SORT #(
        parameter W = 8,
        parameter N = 8
)(
        input  wire                clk      ,// Clk
        input  wire [N-1:0][W-1:0] array    ,// Packed Array
        output reg  [N-1:0][W-1:0] array_new // Packed Array
);

localparam CNT_W = $clog2(N);

//==================================================================
wire [N-1:0] nonzero_sts;
generate
        genvar i;
        for (i=0; i<N; i=i+1) begin : GEN_NONZERO_STS
                assign nonzero_sts[i] = |array[i];
        end
endgenerate

//==================================================================
wire [N-1:0][CNT_W:0] location_ptr;
assign location_ptr[0] = nonzero_sts[0];
generate
        genvar j;
        for (j=1; j<N; j=j+1) begin : GEN_LOCATION_PTR
                assign location_ptr[j] = location_ptr[j-1] + nonzero_sts[j];
        end
endgenerate

//==================================================================
generate
        genvar k;
        for (k=0; k<N; k=k+1) begin : GEN_ARRAY_NEW
                always @(posedge clk) begin
                        if (nonzero_sts[k]) array_new[location_ptr[k]-1] <= array[k];
                end
        end
endgenerate

//==================================================================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尚未编译,仅供参考。

非常感谢,看来只能从原数组或新数组的下标入手,通过下标转换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尚未编译,仅供参考。

厉害厉害!

楼主:
还有其他方法吗?各位小朋友

网友:
看你想用多大的面积来做了。譬如上面的例子,八路输入八路输出。每路输出都来自一个八路复用器。每个复用器的输入就是前面的八路,选择控制则是来自一个译码器。译码器的输入是原八路输入的投射(非零为1,零为0,这样得到一个八位数,然后去译码),译码器的逻辑用真值表自己画个卡诺图很快出来了。大致思路如此。

网友(2024-03-26):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尚未编译,仅供参考。

由于 每个元素的 array_new 都在不同的 always 块中赋值,这可能会导致多个 always 块同时尝试驱动 array_new ,从而引发多驱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