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电流模中Ri的含义

楼主(2020-11-23):
dcdc升压电流模CCM计算系统稳定性的需要通过Rsense(也有的叫Ri)来计算功率级的频率响应。
请问:这里的Rsense是什么意思,英文描述为the equivalent internal current sense resistor。
  •          是否是Rsense=Vec/Isw , Vec为worst case时误差放大器的输出(近似于翻转时Isw采样成电压送入PWM的值Vsw),Isw为此时Isw翻转时的电流(峰值电流)?
  •          还是Rsense=△Vec/△Isw,采样Isw的值放大成Vsw并非线性,是否应该取其变化率?
  •          还是我完全理解错了?

除此以外,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直接仿真功率级的频率响应,看到有将开关管替换成由占空比D控制的电感的方法,virtuoso中可以做吗?怎么做?

不胜感激

网友:
帅哥,我推荐这个文档给你,我当时入门就是靠这个,公式推导的每一步都比较详细,几乎涵盖所有细节。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小信号范畴,不应当跟峰值等挂钩。
可百度学术搜索我的小论文:PWM DC-DC转换器系统建模分析

-------------------------------------------
可联系我 tony.le@etasolu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