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IP产生.lib文件

楼主(2020-11-23):
小弟最近在用cadence51 virtuoso做模拟版图,后期需要向pr提供模拟IP的.lib和.lef文件,.lef文件通过abstract产生了, .lib文件如何产生呢,需要什么工具和什么文件呢?小白一个,希望有大佬可以指路

网友A:
找后端要一个现成其他IP的.lib, 改吧改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后端要一个现成其他IP的.lib, 改吧改吧就行了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有100多个pin,改起来感觉好麻烦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不过有100多个pin,改起来感觉好麻烦呀。

这个无解. 想自动的话更麻烦.

网友:
用liberate k一个timing lib出来,如果是自己改的话,里面的timing数值哪儿来的?不还是得仿真?

网友B:
给后端用的话,看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仅是用于PnR的话,那么基本上用现成的IP的lib修改即可,一般也只是重点处理数字端口,数字端口的timing可以按照驱动能力最接近的buf去写,基本上应该可以脚本处理;如果需要用于IR/EM的话,建议最好从仿真数据中得到相关的功耗并写进lib里面。

网友C(2022-04-18):
想问一下,就是40nm的工艺,全定制的电路,模拟ip也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网友(2023-04-14):
引用 网友C:
想问一下,就是40nm的工艺,全定制的电路,模拟ip也可以直接拿来用吗?

你好,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D(2023-08-01):
引用 网友B:
给后端用的话,看做到什么程度。如果仅是用于PnR的话,那么基本上用现成的IP的lib修改即可,一般也只是重点 ...

大佬什么脚本可以实现,可以指点一下吗?我有几千个pin,手搓我感觉我会疯。希望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
同样的问题,需要给后端提库,但是我看了cadence中的用户使用手册直接无解。看不懂啊。目前就只是配置环境了

网友(2024-01-17):
解决了嘛?我现在也是在准备APR的.lib文件,能教教嘛?

网友(2024-08-13):
请教一下楼主 LEF文件是如何产生的,谢谢啦!

网友(2024-11-14):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什么脚本可以实现,可以指点一下吗?我有几千个pin,手搓我感觉我会疯。希望大佬不吝赐教

...

librate应该可以自动产生,没有时序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librate应该可以自动产生,没有时序信息

这个lib我们仿真之后脚本修改了一下。我们数据量太大工具跑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