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 verilog 向上取整函数$ceil无效

楼主(2020-11-23):
近期需要在验证平台中用到向上和向下取整函数,分别为$ceil和$floor,发现$ceil函数并没有起到效果,不知道为什么?
$ceil(10/3) = 3
$ceil(10/4) = 3
如果有效果的话,这两个计算结果应该都是4的啊。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A:
$ceil(10/3) = --> 3
$ceil(10/4) = --> 2

$ceil(10.0/3) = --> 4
$ceil(10.0/4) = --> 3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il(10/3) = --> 3
$ceil(10/4) = --> 2

好像是这样的,这是什么意思,除数和被除数要声明成什么类型才有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eil(10/3) = --> 3
$ceil(10/4) = --> 2

试了一下,把被除数声明成real类型的就会有效,谢谢啦!

网友B(2023-04-23):
$ceil(10/3)   写成 $ceil(10*1.0/3)

网友(2023-11-09):
引用 网友B:
$ceil(10/3)   写成 $ceil(10*1.0/3)

试了一下,这样是可以的。我计算的变量设的是integer,用前面有人说的变为“real”型会使涉及到求模运算时报错。

网友(2024-01-04):
10/3和10/4是整型除法,結果是會去掉小數點後的整數: 3, 2
所以要寫10.0/3跟10.0/4轉換為浮點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