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分频锁相环量化噪声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23):
请教高手:小数分频中SDM产生的量化噪声只能缓解优化、不能通过PLL的滤波器完全滤除吗?能否让小数分频PLL输出信号的抖动达到跟整数分频一样的水平呢?

我最近在做小数分频PLL,搭建了MASH1-1-1结构的SDM,仿真发现PLL最终输出的信号抖动有点大。

举例比如参考频率2MHz,分频比为197.125,输出394.25MHz,频率抖动范围±0.56MHz左右;而我关掉SDM,设整数分频比为197,输出394MHz,频率抖动范围±0.27MHz,两者相差一倍多,而且与整数分频相比,小数分频的VCO控制电压波动很明显而且呈规律性,与整数分频的VC波动完全不一样,请问这正常吗,是不是我的SDM模块有问题呢?
(我的小数分频PLL最终输出信号的频率平均值是正确的)

楼主: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啊

网友A:
兄弟,你的SDM结构用什么搭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的SDM结构用什么搭建的

我就是根据原理,用最底层电路搭建的,SDM结合多模分频器,仿真验证分频比是正确的

网友(2021-03-08):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根据原理,用最底层电路搭建的,SDM结合多模分频器,仿真验证分频比是正确的
...

一般都是写代码去综合SDM的,你这直接用底层搭我很好奇搭出来是什么样子,有电路截图吗,规模大吗?另外你看到的现象是由SDM的结构寄生导致的,个人建议将SDM中累加器的最低位全部置1,看看性能有没有改善,想比较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要用算法去进行校准。

网友(2023-03-24):
请问你的分频器是用的PS可编程分频器吗?

网友B(2023-08-13):
PLL 输出的噪声大不大,评估的标准还是需要看SSD 的功率谱密度分析。如果PLL 带宽设计的足够窄,能够滤除掉delta-sigma ADC 的量化噪声,小数分频PLL 完全能够做到和整数分频相同的性能

楼主(2024-04-22):
引用 网友B:
PLL 输出的噪声大不大,评估的标准还是需要看SSD 的功率谱密度分析。如果PLL 带宽设计的足够窄,能够滤除掉 ...

我把PLL带宽做窄,确实抖动会好很多;
请问您一般是怎么看PLL SSD的功率谱密度的?是分模块做相噪分析,然后再相加吗?

网友C(2024-05-22):
这个量化噪声是FN-PLL 固有的,一是可以如上所说通过减小环路带宽来减小SDM量化噪声的贡献,但也减小了环路对VCO相噪的抑制,以及带来其它由于环路带宽减小带来的恶果,需要综合考虑,如果是全数字锁相环,可加入DTC来部分对消SDM的量化噪声,从而保持足够宽的环路带宽,但又将SDM量化噪声控制在可以忽略的范围内。也许还有其它方法,望大家分享。

网友(2025-10-28):
引用 网友C:
这个量化噪声是FN-PLL 固有的,一是可以如上所说通过减小环路带宽来减小SDM量化噪声的贡献,但也减小了环路 ...

关于这个DTC的使用,大佬有推荐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