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LVS检查出现的错误,请各路大神指导一下,菜鸟感恩

楼主(2020-11-24):
今天在cadence上跑了LVS,然后结果如厦门所示,请各位指导一下。
                   CELL COMPARISON RESULTS ( TOP LEVEL )

                  #   #         #####################
                   # #          #                   #
                    #           #     INCORRECT     #
                   # #          #                   #
                  #   #         #####################

  Error:    Different numbers of nets (see below).
  Error:    Connectivity errors.

LAYOUT CELL NAME:         1T1C_cell
SOURCE CELL NAME:         1T1C_cell

--------------------------------------------------------------------------------------------------------------

NUMBERS OF OBJECTS
------------------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4         4

Nets:               7         4    *

Instances:          1         1         MN (4 pins)
                     1         1         C (2 pins)
                ------    ------
Total Inst:         2         2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4          4            0            0

   Nets:                7          4            0            0

   Instances:           1          1            0            0    MN(n33)
                        1          1            0            0    C(mim3)
                  -------    -------    ---------    ---------
   Total Inst:          2          2            0            0

o Statistics:

   1 passthrough layout net was found.

o Passthrough Layout Nets And Their Ports:

      (Layout nets which are connected only to ports).

   WL (port: WL),

o Initial Correspondence Points:

   Ports:        BL WL VSS OUT

网友:
提供的信息有限,看不出来啊

网友:
“厦门”里面描述的不够清楚,把电路和layout截出来看看,rve里面显示的net相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