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 obj~> 语句什么意思

楼主(2020-11-24):
刚刚开始学习skill 想咨询一下  obj~>总是出现 不确定他的意思
skill help上也没有
同时咨询一下 大神们都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skill的

网友A:
~> 符号就是获取属性,比如 cellview~>instances 等同于 get(cellview ‘instances), 在SKILL中 cellview~>instances == get(cellview 'instances) 返回 t

楼主:
引用 网友A:
~> 符号就是获取属性,比如 cellview~>instances 等同于 get(cellview ‘instances), 在SKILL中 cellview~>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