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仿真环形振荡器电路如何查看波形?

楼主(2020-11-24):
最近在做环形振荡器的hspice仿真,因为刚学没多久,也不知道应该怎样输出文件查看波形?
想问一下有大佬能帮忙看看吗?顺便看一下我这代码有问题吗,新手上路。

**HSPICE网表文件**
*Ring Oscillator

.hdl ../NTFT.va
.hdl ../PTFT.va

.OPTIONS LIST NODE POST=2
.OPTION delmax = 10p

.SUBCKT INV IN OUT VSUP 0
X1 OUT IN 0 ntft
X2 OUT IN VSUP ptft
.ENDS

.PARAM VCC = 2

VDD VSUP 0 DC=VCC

X1 OUT 1 VSUP 0 INV
X2 1 2 VSUP 0 INV
X3 2 3 VSUP 0 INV
X4 3 4 VSUP 0 INV
X5 4 5 VSUP 0 INV

C1 1 0 4.5P
C2 2 0 4.5P
C3 3 0 4.5P
C4 4 0 4.5P
C5 OUT 0 4.5P

.OP

.PRINT TRAN V(OUT)
.TRAN 200P 20N

.END

网友:
可以试试把post=2改成post=1, 这样保持的波形是binary tr0格式, 然后用常用的波形查看软件(Spice explorer 或 windows版自带的Avanwaves)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