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6ffc工艺版图界面区别

楼主(2020-11-24):
新手想请教一下大家,在tsmc16ffc工艺下,版图选中器件的properties-parameter界面中,没有栅,源,漏并联的选项,也没有显示衬底端的选项。而在其他工艺下是有这些选项的,请问大家是tsmc16ffc工艺没有这几种功能,还是说是在其他界面调用?

网友A:
你把选OFF的都开成ON就能看到选项了。看着应该是最后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选OFF的都开成ON就能看到选项了。看着应该是最后一个吧

非常感谢你,我将最后的layout related parameters设置为on后,找到了将栅极连接的选项。但还是没出现源极和漏极的相连的选项,以及显示衬底端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