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深度为4的buffer设计问题

楼主(2020-11-24):
请各位大哥指点!小弟需要一个深度为4的buffer,将数据暂存在里面(数据最多16个所以深度为4的buffer就够用了)。buffer的输出要做判断,buffer里存的每个数据自己都带着代表输出顺序的4位标志位(如4'b0000代表应该第一个输出,4'b0001代表应该第二个输出,以此类推),需要先找第一个(0000),输出;然后再查找第二个(0001),输出......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实现这样的功能?具体的verilog代码可以参考一下吗?小弟先行谢过!!

网友A:
1. 数据最多16个 —— 》那么深度不应该是16吗?你说的4是指地址线4bit吧。
2. 从你的描述看,先进先出,还是随意进随意出?如果前者的话,用个fifo呗。如果是后者的话,进的顺序是如何呢?输出顺序编码唯一吗?如果唯一,那就搞个RAM,存的时候输出编码顺序和地址绑定;如果输出顺序编码不唯一,那还得搞个仲裁逻辑。

网友B:
弄个16输出的多路选择器,4bit buffer值在选择器的s端,信号在I0~I16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个16输出的多路选择器,4bit buffer值在选择器的s端,信号在I0~I16输入

这倒是个新的思路,我会好好思考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数据最多16个 —— 》那么深度不应该是16吗?你说的4是指地址线4bit吧。
2. 从你的描述看,先进先出,还 ...

我和您的思路一致。对“深度”这个概念我不是很清楚。。。我使用了寄存器组,是4位的地址线,可以最多存储16个数据。然后和您说的一样,写入的时候把数据写到编码对应的地址。输出的时候如果编码为0000的地址里数据不为0,则输出对应数据,然后检查0001地址里的数据.......总体的思路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谢谢大佬指点!

可以的话我想和您继续讨论:因为之前做标记位的时候,用了data.mshrid中无效的高四位做标记位,所以一次性只能最多处理16个数据。而且做标记的方法是串行输入数据时,来一个数据标记位置+1,这样就不会涉及到标记不唯一的问题了。但这同时又带来了新问题,如果说前置电路一次性进来的数据超过16个的话,该如何处理呢?我初步的想法是做一个用来计数的fifo,在写和读使能上做点手脚,实现计数满16就只写不读,等前16个数据传输完毕后再继续读出......想听听您的看法~

先行谢过!

网友A:
我没接触过DDR,对这个数据流不了解,我理解下,你的做法是利用冗余的信号,在数据过去的时候打个flag,然后数据回来的时候根据flag依次从buffer取回,这样就保证了相同ID保序返回,是吗?

【我初步的想法是做一个用来计数的fifo,在写和读使能上做点手脚,实现计数满16就只写不读,等前16个数据传输完毕后再继续读出.....】
——这个读写是相对SRC还是DST来说的呢?如果因为冗余信号只有4bit的限制导致你目前的解决方案只能同时处理16个数据,那么当fifo满时,如何反压SRC或者DST而不产生预期之外的影响呢,这个反压是可以确保没有问题的吗?如果进来超过16个数据,那么超过16个的数据是丢弃吗还是?
——另外,如果极端场景,比如SRC端出去的序列是:D1 D2 … D16,而DST端返回的次序是D16 D15 … D1,那岂不是会耗费15个等待的周期,等待D1优先从buffer打出?有评估过这种做法对性能损失由多少吗?
——如果不从根源解决乱序的问题,那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下这种做法对带宽流量性能的影响,以及权衡下slave乱序的范围以及buffer深度的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接触过DDR,对这个数据流不了解,我理解下,你的做法是利用冗余的信号,在数据过去的时候打个flag,然 ...

1、是这样的。就是将数据中冗余的四位作为标志位,标记写入时的顺序,在读出时就可以以此作为排序的依据。

2、1)Master发出准备写入的数据,经过计数器再写入Slave中。这里的读写是针对计数器而言的:写操作是指从主机到计时器,读操作是指计时器到从机。
     2)您提到的这点也是我目前头疼的地方。数据肯定是不能舍弃的,但已经在路上的第17个数据该放在哪呢?fifo满时如何反压也挺棘手的,我认为是要通过计数结果(是否满16)来控制fifo的写入使能端,但写入使能端同时还要受到主从机状态的影响...我还没有深入下去,但估计蝴蝶效应受到牵连的地方应该挺多的。您说到的这些问题直击要害。我会仔细思考的!如果您有好的想法也请不吝指教!

3、性能损失问题我提出设想的时候也考虑过。确实效率降低很多,但如果控制在16拍也还可以接受吧,现在没想到更优的解决方案。

4、我收到的项目要求是:在原则上不改动主从机的情况下,解决从从机读数据时乱序的问题。我目前的水平能想到的解决办法就只有现在这样了...我现在在想办法沟通,希望能一次突发只进行16个数据的传输。您说到的slave乱序的范围可能的确无法确定,只能按最坏的结果来处理了。

感谢大佬!如果您有好的想法也请不吝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1、是这样的。就是将数据中冗余的四位作为标志位,标记写入时的顺序,在读出时就可以以此作为排序的依据 ...

0. 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从SRC或DST侧入手;
1. buffer池子大一点,可能对overall throughput影响相对小一点;
2. 确保目前16个数据的并发是安全可靠的;
3. 中间的buffer是否可以优化下,流水起来,不要等到16个数据来了再处理,处理完了这一批再重新收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0. 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从SRC或DST侧入手;
1. buffer池子大一点,可能对overall throughput影响相对小一 ...

都是很中肯且实用的建议。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