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仿真器64bit和默认的32bit有啥区别嘛?

楼主(2020-11-24):
一般跑仿真,无论xrun,vcs,  都会加上option指定64bit仿真器。

但是为啥要指定了? 64bit是指仿真器一次性处理64bit数据吗 ?

不加option,默认32bit也能跑。有些dpi还特意只需要32bit来匹配。

还有就是使用vip , 也会有32bit和64bit两个版本,  这个地方又是指什么了?

网友A:
设计规模大了,32比特仿真模式不行,会报内存不足直接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规模大了,32比特仿真模式不行,会报内存不足直接崩溃。

仿真器 无论32bit, 64bit . 内存空间应该一致才对呀,我觉得

这种崩溃,按我理解,32bit处理速度更慢, 同样内存空间处理不及时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