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噪声分析

楼主(2020-11-24):
各位前辈这个输出这个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看 vn^2,单位记得是 V^2/Hz, 然后你可以对此积分然后最后开平方,输出就是noise 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 vn^2,单位记得是 V^2/Hz, 然后你可以对此积分然后最后开平方,输出就是noise 的电压值 ...

谢谢您的回复,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