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实战》里说的重载都是用一些override,这难道不是叫重写吗?

楼主(2020-11-24):
我看其他语言都是把override叫做重写(相同的方法名和参数列表)
为什么看《UVM实战》却管这些叫重载呢?

网友:
重载和重写,但是书本上写的重载,于是就这样传开了。
按照软件的定义,sv支持 方法重写Override,即参数个数和类型,以及返回值的类型必须与父类相同。

网友:
override是覆盖,overload是重载,我认为白皮书这么写是有问题的

网友:
override就是重写(覆盖),overload就是重载,sv貌似不支持overload.这个搞验证的没搞软件的分这么清楚。还是搞软件的编程厉害,和我们侧重点不一样。

多态
多态性(polymorphisn)是允许你将父对象设置成为和一个或更多的他的子对象相等的技术,赋值之后,父对象就可以根据当前赋值给它的子对象的特性以不同的方式运作。简单的说,就是一句话:允许将子类类型的指针赋值给父类类型的指针。

实现多态,有二种方式,覆盖,重载。

覆盖,是指子类重新定义父类的虚函数的做法。

重载,是指允许存在多个同名函数,而这些函数的参数表不同(或许参数个数不同,或许参数类型不同,或许两者都不同)。

其实,重载的概念并不属于“面向对象编程”,重载的实现是:编译器根据函数不同的参数表,对同名函数的名称做修饰,然后这些同名函数就成了不同的函数(至少对于编译器来说是这样的)。如,有两个同名函数:function func(p:integer):integer;和function func(p:string):integer;。那么编译器做过修饰后的函数名称可能是这样的:int_func、str_func。对于这两个函数的调用,在编译器间就已经确定了,是静态的(记住:是静态)。也就是说,它们的地址在编译期就绑定了(早绑定),因此,重载和多态无关!真正和多态相关的是“覆盖”。当子类重新定义了父类的虚函数后,父类指针根据赋给它的不同的子类指针,动态(记住:是动态!)的调用属于子类的该函数,这样的函数调用在编译期间是无法确定的(调用的子类的虚函数的地址无法给出)。因此,这样的函数地址是在运行期绑定的(晚邦定)。结论就是:重载只是一种语言特性,与多态无关,与面向对象也无关!引用一句Bruce Eckel的话:“不要犯傻,如果它不是晚邦定,它就不是多态。”

那么,多态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封装可以隐藏实现细节,使得代码模块化;继承可以扩展已存在的代码模块(类);它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代码重用。而多态则是为了实现另一个目的——接口重用!多态的作用,就是为了类在继承和派生的时候,保证使用“家谱”中任一类的实例的某一属性时的正确调用。

  重载:编译期确定      多态:运行期才确定(晚绑定)

网友:
楼主的疑问是对的,毕竟书的作者并不是软件出身,这里应该是“覆盖”,而不是“重载”。

网友(2021-07-24):
顶,楼主的说法也解决我的一直的疑惑,做验证前学了一点c++, 发现UVM的重载好像不太一样,原来是UVM 白皮书作者翻译不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