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_ml_shell gen tech.ndm 没办法改site_def 的default

楼主(2020-11-25):
就读了了  icc2 的tech file ,  里面有好几种unit ,  tech 也没写那个是default 的。
gen tech.ndm 默认是不对的, 需要改一下。 需要怎么整

网友A:
看看cell的lef,一般来说和cell高度一致的unit就需要设成defaul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ell的lef,一般来说和cell高度一致的unit就需要设成default了

大概研究了一下, 好像是吧最小高度设成default . 我用tf file 生成tech.ndm , 没有读cell 信息 。 跟cell 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概研究了一下, 好像是吧最小高度设成default . 我用tf file 生成tech.ndm , 没有读cell 信息 。 跟ce ...

我的意思是按照你要用的cell lef的unit 去找对应的tf file的unit,然后进行设置,用lm流程里的tech-only NDM脚本设置那一套就行了

楼主(2021-06-15):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按照你要用的cell lef的unit 去找对应的tf file的unit,然后进行设置,用lm流程里的tech-only  ...

我用  set_attribute [get_site_defs unit] is default true    报error

Unable to creae default site_def unit . A defautl site_def already exitsts in the given tech  .
warning : unable to set attribute is_default for unit
这个怎么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