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th 和polygon互换的快捷键要怎么写?

楼主(2020-11-25):
我这个变成path显示不成功

网友A:
leHiConvertPolygonToPath()将polygon转换为path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将path转换为polyg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HiConvertPolygonToPath()将polygon转换为path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将path转换为polygon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

我这样写了,但还是有错
list("<Key>W" "leHiConvertPolygonToPath()")
list("<Key>Z"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HiConvertPathToPolygon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leH ...

老版本virtuoso没有这个,你的低于61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版本virtuoso没有这个,你的低于617吧

是617

网友:
噢噢 那是因为617改名了,叫 leHiConvertShapeToPolyg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