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EX option中的ground node&layer name选或不选,提出来的寄生电容大小不同?

楼主(2020-11-25):
PEX option中的ground node&layer name选或不选,提出来的寄生电容大小不同,这是为什么?提寄生的时候应该选还是不选呢?

网友A:
具体解释见图,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再聊聊,我最近刚好在整这个玩意儿。

ground layer name

ground layer name

网友B:
ground node设置是基于零平面不同,不设置的会有个全局零节点,但是不影响后仿网表的实际结果。ground layer就是会改变提取后仿的基准面,设置过后提取C就会发生改变,如果设计中有多个地,出于精准考虑,可以设置,但是怎么设置有讲究,不能随便指定。通常来说,设置ground node即可。这两个你多试试,对比,看看官方手册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ground node设置是基于零平面不同,不设置的会有个全局零节点,但是不影响后仿网表的实际结果。ground laye ...

ground layer的设置有什么讲究呢?

网友B:
推荐设置一个干净的地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设置一个干净的地名

什么叫干净的地名?

网友:
多个地的情况下,选择一个噪声少的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解释见图,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再聊聊,我最近刚好在整这个玩意儿。

这样啊,但是感觉不选layer name,提出来的电容值大一些,代入前仿更接近真实的性能~不选的话 CC电容太小 已经小于理论计算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啊,但是感觉不选layer name,提出来的电容值大一些,代入前仿更接近真实的性能~不选的话 CC电容太小  ...

这个Option的功能就是这样的,至于你想怎么用,那我就不太了解了。看你的需求吧、

网友(2021-01-28):
如果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本征寄生电容是对0而言,但实际仿真环境芯片的衬底电位不是0,因为它与仿真环境里的0电位之间隔着寄生电感和电阻之类的(为了模拟实际环境),所以这个设置应该设置成你芯片顶层模块的地电位,它可能是SUB,GND等结点名称,这样才与实际情况更为接近吧,我不知道这样理解是不是对的。

网友(2022-11-01):
引用 网友A:
具体解释见图,如果还有问题,那就再聊聊,我最近刚好在整这个玩意儿。

大佬,请教下这个是对C起作用还是对CC起作用。我咋感觉用了后一部分C跑到了CC中呢,谢谢。

网友C(2024-02-28):
1、Ground Node Name:大部分时候可以不设置。不设置的话,到Ground Layer Name列表以外区域的衬底的C(Coupling Capacitor),将被提取为到节点0(gnd!)的寄生电容。
2、Ground Layer Name:如果你关心PSRR,且你的电路中有较大的PMOS管(例如LDO),那么需要正确地设置以得到正确的PSRR。在不设置的情况下,大PMOS管的Bulk结电容是提取到0(或Ground Node Name)的,而非NWELL电位,这会导致PSRR很差,甚至TRAN仿真结果都显著变差。此时需要在Ground Layer Name中填写NWELL的层次名字。

参见:
https://support.sw.siemens.com/e ... d-Layers/index.html

网友(2024-06-25):
引用 楼主:
这样啊,但是感觉不选layer name,提出来的电容值大一些,代入前仿更接近真实的性能~不选的话 CC电容太小  ...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选layer name,提出来的电容值大,带入前仿更接近实际性能,但是CC耦合电容太小是吗

网友(2024-09-24):
学习,受教了。正在学习连接中的信息。
非常感谢

网友(2024-11-15):
ground layer name 在哪能找到呢?

网友(2025-06-30):
引用 网友C:
1、Ground Node Name:大部分时候可以不设置。不设置的话,到Ground Layer Name列表以外区域的衬底的C(Cou ...

节点0不等于gnd!吧

网友(2025-08-14):
引用 网友B:
ground node设置是基于零平面不同,不设置的会有个全局零节点,但是不影响后仿网表的实际结果。ground laye ...

请问下我发现设置了ground name后仿真结果不太对劲,不是从0开始的(前仿是从0开始的),是跟这个的设置有关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Ground Node Name:大部分时候可以不设置。不设置的话,到Ground Layer Name列表以外区域的衬底的C(Cou ...

请教一下:如果是一个电源地为vss的反相器,那么ground node name就是vss, ground layer应该设置什么呢?AA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如果是一个电源地为vss的反相器,那么ground node name就是vss, ground layer应该设置什么呢 ...

不用设置,留空,不打钩

网友E(2025-10-10):
由于我的buck芯片地弹比较严重,如果不填ground name而默认为“0”的话,导致内部节点通过寄生电容对绝对0耦合而非对SUB,导致波形异常,因此我填了SUB!后重新仿真,这时大部分模拟部分都是正确的,但功率部分例如高压levelshift他的局部地为sw,但此时寄生电容是SUB!仍旧会导致这部分出错,有没有大佬知道这种情况如何解决?

网友F(2025-11-18):
引用 网友E:
由于我的buck芯片地弹比较严重,如果不填ground name而默认为“0”的话,导致内部节点通过寄生电容对绝对0 ...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感觉和你的现象类似,我在pex时一个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一个设置Ground node name:AVSS,其他设置完全一样,两个提取出来的calibre结果进行tran,两者波形差别很大,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 的波形变的失真和前仿差别很大,而设置ground node name的波形和前仿类似,只有大小变化,这个原因会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类似问题,感觉和你的现象类似,我在pex时一个不设置Ground node name,一个设置Ground node nam ...

相当于理想参考地和local 地区别,DC-DC芯片local 地抖动还是很厉害的,所以不能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