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芯片管脚open drain,测量内部参考电压

楼主(2020-11-25):
没做过测试,请问哪位大牛能帮忙解答一下:
芯片管脚是open drain结构,内部电压接到open drain的栅端,外面通过灌电流测电压的方法就能换算得到内部栅端的电压,请问这样的测量方法一般是怎么实现的?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感觉不靠谱啊,按你说的这个,电流从小到大变化,电压从线性上升变成指数上升的的交界点,加上个Vth, 大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感觉不靠谱啊,按你说的这个,电流从小到大变化,电压从线性上升变成指数上升的的交界点,加上个Vth, 大 ...

能再详细点介绍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我没测过。按照MOS管的VDS-ID曲线,ID大致在VDS=VGS-VTH时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