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andgap电路一些问题

楼主(2020-11-25):
各位前辈们好,今天看到一个bandgap电路不知道怎么分析,请问一下这个启动电路怎么启动的,以及它的正温度系数补偿和负温度系数补偿是咋样的。谢谢各位前辈大佬帮忙

网友A:
启动就是M1,M2的RC,使得C点开始为低,当vdd起来的时候,会给两路支路M5、M6有电流(这里在看看,一般C在下面),温度补偿,暂时只看ΔVbe的正温度系数,就是两个二极管上面一个有电阻一个没电阻,得到ΔVbe,负温度系数应该是靠电阻去补偿了,好像有个叫 banba的补偿用到了电阻你可以去看看,M7、M8不用去看,其实就是多一级放大

网友B:
电路不工作的时候,电流为0,则VA=0,M2开启,把M5、M6的栅压拉低,产生电流,电路启动,之后VA升高,M2关断,完成电路启动。
R1上端电压和R4上端电压相等,两个PN结的电压差除以R3得到正温度系数电流。D1的PN结电压为负温度系数,除以(R1+R2)得到负温度系数电流。两个电流的和为0温度系数,由M9输出加在R7上,R7和R3以及(R1+R2)的比值抵消电阻的温度系数。
不知道说明白没?输出电压VREF=VT*ln(n)*(R7/R3)+VD1*(R7/(R1+R2))

网友:
by m1 ~ m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工作的时候,电流为0,则VA=0,M2开启,把M5、M6的栅压拉低,产生电流,电路启动,之后VA升高,M2关 ...

谢谢您的回复,我消化消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就是M1,M2的RC,使得C点开始为低,当vdd起来的时候,会给两路支路M5、M6有电流(这里在看看,一般C在 ...

谢谢您的回复,讲的很详细,我再看看。小白一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就是M1,M2的RC,使得C点开始为低,当vdd起来的时候,会给两路支路M5、M6有电流(这里在看看,一般C在 ...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稳定M5和M6的VGS,提高电源抑制比。不是利用RC充电来启动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容的作用是稳定M5和M6的VGS,提高电源抑制比。不是利用RC充电来启动电路的。
...

嗯,您说的对,谢谢大神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工作的时候,电流为0,则VA=0,M2开启,把M5、M6的栅压拉低,产生电流,电路启动,之后VA升高,M2关 ...

前辈您好,我再请问您一个问题。齐纳二极管参数一般都是咋设置的,不好意思打扰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