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BCD工艺下的多个ldmos管应该怎么实现并联连接

楼主(2020-11-25):
这边在BCD工艺下的多个ldmos管想实现并联连接,应该怎么连啊?整体的连线我咨询过一些朋友说可以参考大功率管的匹配连接方法来实现LDMOS之间的互联,另外BCD工艺下的layout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下图为我所理解的示意图,跪求前辈赐教。。。。。。因为BCD工艺的高压管都自带HVBN或者PSUB隔离环的,实际该工艺下管子之间的连线有什么特么注意的地方呢?有没有可以参考的BCD工艺的layout?可以分享一下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一个“ldmos“”的剖面图,这个图上就很明确的说明了HVBN的隔离环是高电位的需要和器件本身的D端 ...

看你图示的nldmos的结构,如果器件漏端是相同电位你可以把最外面的psub环隐藏掉,然后将器件的漏端合并起来,而不是把hvbn环也隐藏,那样肯定是不可以的,你把合并完的器件在最外面加个大的psub环,如果drc没有报错,那就是说明规则是允许的,但是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定要确保hvbn环电位是合并器件里最高的,因为有的管子特殊用法,导致s端比d端电位高,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合并,因为会有寄生的pnp导通,如果你合并器件会有drc的问题,那就不能这么合并只能是每个nldmos独立然后把每个管子的psub环重叠起来,至于你说的低压是可以把hvbn环隐藏掉然后把低压器件都放在一起最后加一个hvbn环和psub环!有的工艺要求低压pmos的阱也必须给hvbn环连接在一起,如果是这样你只要把电位不同的低压pmos放在两个hvbn环内就可以了,只要是阱电位相同的低压pmos连接是不是相同都无所谓都是可以放在同一个hvbn环内的(也包括低压nmos),如果规则没有要求低压阱必须和hvbn环同电位,那么低压器件都是可以放在同一个hvbn环内的,只要确保hvbn电位做隔离时是器件中的最高电位即可!

楼主:
更新一下上面的示意图,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BCD工艺相关知识

网友B:
并联为什么不能选多finger呢,是PDK规定所有器件finger必须等于2吗?

网友C:
可以选多finger,放在同一个ring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选多finger,放在同一个ring里面

您说的改finger数也只适用于相同的管子之间的并联啊。。。比如ldmos(A)连接ldmos(B),需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
关于BCD工艺下的多个ldmos管应该怎么实现互联

引用 网友B:
并联为什么不能选多finger呢,是PDK规定所有器件finger必须等于2吗?

改finger是要基于管子大小一样才可以把,管子不一样呢?比如我图上的是6个不一样的管子,基于BCD工艺下,应该怎样实现layout的实现?具体有哪些特殊的讲究呢?coms工艺下器件本身没有自带隔离环,实际实现连接的时候可以把衬底端给隐藏掉,最后管子的某一端合并完了再整体包对应的保护环,这样来控制整体的面积,但是对于BCD工艺而言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改finger数也只适用于相同的管子之间的并联啊。。。比如ldmos(A)连接ldmos(B),需要注意些什么?
...

不要在管子上跨线,高压pring可以共用,还请其他大神补充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统一的准则,主要是以设计规则为准,有的设计规则允许合并有的不允许合并,如果pldmos或者nldmos合并在一起并不会报drc问题,那么就可以按照你说的把每个管子的ring隐藏然后合并在一起,最外面画一个大的ring,如果器件电压比较高,那器件布线就应该通过高层铝连接出来,并且线的间距可以适当放大,有的pdk做的不好可能ring不一定能隐藏,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省面积可以把pdk打散自己把ring删掉然后进行合并,只要确认合并后不会有寄生的npn或者pnp在两个管子之间导通就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管子上跨线,高压pring可以共用,还请其他大神补充

意思不能像我图上这样用高层metal来横跨?参照功率管而言,这样分段式的接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引流啊,你的意思是要把三端的电流引出去在最外面的PSUB环来连接?这样线不会越长寄生越多么?另外就是摆放的问题,我就直接两个管子零距离拼接起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在管子上跨线,高压pring可以共用,还请其他大神补充

另外您这里说的高压pring指的就是最外面的那个psub环可以共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什么统一的准则,主要是以设计规则为准,有的设计规则允许合并有的不允许合并,如果pldmos或者nldm ...

cmos工艺只要是同电位的管子都可以把S或者D端合并起来画,这个BCD工艺的我之前尝试过,验证的时候管子都识别不了,我就想了解了解BCD工艺下layout应该怎么做Floorplan,然后metal接线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点,如果可以分享一个基于BCD工艺的Layout就最好了,这样就能一目了然。。。。

网友D:
我现在用的就是BCD工艺,相同的W值下就算不同的管子,只要D端连的相同都可以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N阱电位是相同的,不大清楚你说的验证识别不了是啥意思,是阱重叠了吗,具体识别管子,可以在LVS rule里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就是BCD工艺,相同的W值下就算不同的管子,只要D端连的相同都可以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N阱电位是 ...

我说的器件识别不了是,我把器件本身的hvbn隔离环通过parameter隐藏掉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进行连线,完了最后再整体包一个HVBN的环以及PSUB环,后面我去看了一下工艺以及规则文件,BCD工艺不能像CMOS工艺一样可以把多余的环给隐藏来减少单个管子的大小,您这里所说的D端连的相同是啥意思?有图么?局部的就可以了,我本意就是想理解一下BCD工艺下不同的管子之间的layout接法,哪些地方是可以合并起来以达到减少面积的目的。    就像我这个图我管子的S和D端是用的这种分段式接法来接起来的,比如这两个管子就如同你说的D端是连的相同的,那是要怎么合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器件识别不了是,我把器件本身的hvbn隔离环通过parameter隐藏掉了,然后在这个状态下进行连线,完 ...

有的bcd工艺即使N阱同电位但是其他端口连接不同也不允许合并,只能是所有连接完全相同的才允许合并行,而有的bcd工艺是允许合并的,不能一概而论,bcd工艺比cmos工艺要复杂,不是像之前cmos工艺,只要同电位的阱基本都可以合并,不要轻易的说可以合或者不合,设计规则是准则,不要做违反设计规则事情不然可能会出大问题,你要想问清楚怎么合并最好贴剖面图,平面图层次太多本身就不太能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bcd工艺即使N阱同电位但是其他端口连接不同也不允许合并,只能是所有连接完全相同的才允许合并行,而 ...

您这里说的N阱电位相同如果可以合并就是把最外面的PSUB环合并起来的意思咯?另外BCD工艺下的管子S和D端的引线有啥讲究不?比如一个5V的n50_hvbn_6v_ckt,三端的线道也是可以同coms工艺下的管子一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将S和D端的引线引出器件外部作为单独的线道来连接”;“一种是直接在器件上横跨高层metal来实现S和D端的接”只不过这里横跨的metal我是采用的分段式接法来接的,不知道应该用哪一种,另外您这里说的合并是怎么个合并法?把隔离环给隐藏然后两个管子的B端(衬底合并)?完了最后再整体包环?这个 隔离环可以隐藏掉来实现单个器件的面积缩小?我之前验证过LDMOS的互联,ldmos不能把单个器件的隔离环给隐藏掉,隐藏了器件验证会识别不了,大侠能上个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bcd工艺即使N阱同电位但是其他端口连接不同也不允许合并,只能是所有连接完全相同的才允许合并行,而 ...

这里有一个“ldmos“”的剖面图,这个图上就很明确的说明了HVBN的隔离环是高电位的需要和器件本身的D端要连接起来,而且我自行根据验证规则试验过把ldmos的隔离环给隐藏掉,器件本身的特性就被改变了,这样就导致验证lvs的时候提示识别不了layout,那普通的5V的"n50_hvbn_6v_ckt"器件自带的hvbn是不带电位的,那是不是就可以把这里的隔离环给隐藏掉,最后管子连接好了再整体包环这样子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图示的nldmos的结构,如果器件漏端是相同电位你可以把最外面的psub环隐藏掉,然后将器件的漏端合并起 ...

1、对于nldmos而言漏端合并就是HVBN合并吧,本身ldmos的漏端都是接到hvbn上的,最后整合完成之后总体加载的psub都有哪些规则啊?
2、对于低压mos带hvbn的管子而言,把hvbn隐藏掉了之后,后续自己整体包的hvbn和psub环的层级都有哪些层?还是就是按照通常的psub和hvbn环所包含的层级来自己创建mpp,而且我试验过低压的mos管自己整体包环的,感觉还是缺少部分层次,比如(markg,iso6,subdmy,hvdmy,wn,wp,hvbn,dg)等等这些层次,但是呢我在缺少这些层次的前提下验证又可以通过的样子,有点儿模糊了。。
3、还有BCD工艺下的管子,S和D端的连接需要参照功率管这样采用分段式的接法么?下图是我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画的示意图。
4、另外我在验证的过程中发现最外面的psub环没有电位的,而且我看电路图上也没有定义pin角,反馈在layout中也不需要接metal到这个psub上,也有点儿懵逼。

网友E(2021-03-20):
请问psub和hvbn都接什么电位啊?在PDK里也没看到解释

网友(2021-12-07):
刚接触,学习了,谢谢

网友:
相同电位的,合并一下吧,不然size太大,注意成本

网友(2023-08-17):
引用 楼主:
意思不能像我图上这样用高层metal来横跨?参照功率管而言,这样分段式的接法可以最大限度的引流啊,你的 ...

可能工艺不同吧,前面面试有人问我ldmos和普通mos区别,我回答是没什么区别 更耐压,因为之前做过一次是直接把外围隔离去除,和普通mos管同样处理后再加相应环,好像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psub和hvbn都接什么电位啊?在PDK里也没看到解释

看结构图,PN结要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