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un如何能保存数组的值

楼主(2020-11-25):
如题,irun如何在仿真过程中保存二维数组的值,
比如 reg [7:0]mem[1023:0]
在波形中如何看mem[1]的值

网友A:
在dump波形的脚本中加入 : -memories

收集数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ump波形的脚本中加入 : -memories

收集数组波形

我使用的是irun。不是vcs,irun知道怎么处理吗

网友A:
说的就是irun,  一般都是通过 -input wave.tcl 脚本控制波形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就是irun,  一般都是通过 -input wave.tcl 脚本控制波形生成。

试了一下,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