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让晶体管的DC参数,例如region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输出成图

楼主(2020-11-25):
2023年4月10日更新,感谢cfqlyx网友的回复,实践可行:
计算器公式:

仿真结果:

-------------------------------------------------------------------------------------------------------
我想看管子的工作状态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样子,就是横坐标是时间,纵坐标是region,让他输出成图,虽然利用计算器吧这个管子的region读出到outputs了,但是只显示最后时刻的状态,并没有出图。

网友:
需要写scs文件

网友A(2022-03-02):
用仿真菜单里Tools→Parametric Analysis进行参数参数扫描,就能出现region在不同情况下的曲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菜单里Tools→Parametric Analysis进行参数参数扫描,就能出现region在不同情况下的曲线了 ...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菜单里Tools→Parametric Analysis进行参数参数扫描,就能出现region在不同情况下的曲线了 ...

我是想显示纵坐标是region,横坐标是时间或者其他变量。

网友B:
你也说了是DC参数,怎么会随时间变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说了是DC参数,怎么会随时间变化呢

刚开始是想看仿真 tran时的mos管的region的,瞬态仿真不就是无数个静态的仿真嘛,这个region肯定也会有仿真的数据,就是没办法直接plot出来。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C(2023-03-31):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是想看仿真 tran时的mos管的region的,瞬态仿真不就是无数个静态的仿真嘛,这个region肯定也会有仿 ...

想请教一下怎么看tran仿真下mos管region随时间的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怎么看tran仿真下mos管region随时间的变化的

选择这个跑tran

网友D:
cal里选择ot 弹出的list选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cal里选择ot 弹出的list选region

谢谢就是这个方式最简单了,

计算器公式如下:

放着结果如下,红色曲线为电源,粉色为regio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怎么看tran仿真下mos管region随时间的变化的

请看cfqlyx的回复

网友(2024-12-02):
引用 网友D:
cal里选择ot 弹出的list选region

请问这样需要跑tran的时候带上dc一起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