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版图中的电感是怎么画的?画的过程中有什么要求没?

楼主(2020-11-26):
如题

网友:
以前听说是拿金属画圈,不过详细的也不清楚

网友:
参考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上面有关于电感的设计!

网友A:
我目前还是画圈。然后EMX抽取参数。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还是画圈。然后EMX抽取参数。

用EMX怎么抽取参数?能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