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带宽认知

楼主(2020-11-26):
请问各位前辈一个问题,我们所认知的0dB带宽是指运放信号增益没有衰减的带宽还是运放增益为1时的单位增益带宽?
是图中的w1还是w2?

网友A:
我认为,这里关注的带宽的本质其实是信号时域的速度在频域的表示。对于开环运放来说,也就是比较器,带宽一般指的是-3db频率处;对于闭环运放来说,带宽一般指的是0db时的带宽。举个例子,一个单极点的开环运放,想象一下它的传递函数,对它进行拉普拉斯逆变换,可看出信号在时域的响应过程,很明显它的响应过程的速度是由e的指数幂的系数决定的,这个系数其实就是-3db的频率;另一个例子,一样的单极点开环运放,经过一个源随构成一个简单的单位负反馈的闭环,这个闭环是需要补偿的,假设就用主极点补偿,在高阻点并联一个电容,让它在0db之前只有一个极点作用,对闭环的稳定性进行仿真,可以看到环路增益和相位的变化过程,可以对比环路增益的-3db和开环增益的-3db是同一频率,但是对于闭环的增益曲线来说,就得通过传递函数的计算等效得出,单位反馈增益为1,那闭环增益的-3db频率是多少呢?是(1+环路增益)倍的开环-3db频率,这个值其实就等于环路增益曲线的0db处频率。如果不是单极点作用的闭环,也可以用0db的频率近似带宽,虽然不够准确,但是知道往哪个方向操作可以增大或者减小带宽。

以上理解如有错误,请纠正。

网友:
W2啊,增益为1,取对数不就是0了嘛,w1是-3db带宽

网友:
W2,0dB就是单位增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里关注的带宽的本质其实是信号时域的速度在频域的表示。对于开环运放来说,也就是比较器,带宽一 ...

谢谢您的回复,我觉得您说的对,我百度查的都觉得是w1,也就是说0d带宽比-3dB窄。

网友B:
0db这个说法比较少见,而且会有歧义。
w1常叫3db或主极点带宽。
w2常叫GBW或增益带宽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我觉得您说的对,我百度查的都觉得是w1,也就是说0d带宽比-3dB窄。

...

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吗?还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我有点晕了。。你这幅图仿真的是开环运放吗还是闭环的?可以贴一下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吗?还是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我有点晕了。。你这幅图仿真的是开环运放吗还是闭环的 ...

我理解您的意思,我这个这个是做的开环仿真。也就是是说它存在-3dB带宽,0dB带宽只存在闭环下的情况吗?也就是就是接成单位增益模式运放的带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db这个说法比较少见,而且会有歧义。
w1常叫3db或主极点带宽。
w2常叫GBW或增益带宽积。 ...

谢谢您的回复,感觉我理解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db这个说法比较少见,而且会有歧义。
w1常叫3db或主极点带宽。
w2常叫GBW或增益带宽积。 ...

w2准确的说法是单位增益带宽 UGB!不是增益带宽积 GBW,两者是有区别的,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两个是一样的。楼主贴的这幅图只能叫做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2准确的说法是单位增益带宽 UGB!不是增益带宽积 GBW,两者是有区别的,只是在某种情况下两个是一样的。 ...

严格推倒传递函数等于1的结果自然是UGB,只要PM足够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等的。波特图分析带宽本来就是个近似的过程,大多教科书和论文都用GBW来描述,问题并不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严格推倒传递函数等于1的结果自然是UGB,只要PM足够高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相等的。波特图分析带宽本来就是个 ...

好吧,只要PM够大,这么说确实没太大问题。。高手,理解深刻!

网友:
单位增益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只要PM够大,这么说确实没太大问题。。高手,理解深刻!

前辈您好,我再请问您一个问题。齐纳二极管参数一般咋设置,麻烦您啦。

网友(2025-03-31):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这里关注的带宽的本质其实是信号时域的速度在频域的表示。对于开环运放来说,也就是比较器,带宽一 ...

谢谢,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