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mbist rstn 设置

楼主(2020-11-26):
各位大佬,小弟遇到一个难题。
拿到的rtl代码,代码的仿真要求异步rstn先置为0进行复位,对一些寄存器进行赋初始值,再置为1进行正常工作,
而mbist最后一步的run_testbench_simulation中,生成的mbist_P1.sv09作为TB,没有rstn置为0的操作,直接从X置为1,
该如何设置解决?

网友:
你这个RSTN是接到芯片PIN的么,可以在执行MBIST初始化前把这个状态force进去的,实际ATE测试也可以实现到的;
改一下他生成的的testbench就行;如果你不是顶层的MBIST就更好处理了,你直接force,MBIST启动前先把相应状态通过程序给到再启动MBIST;

网友:
敲的字没回复上?

网友A:
好吧,重新输入一次,可以直接force对应的值给相关的PIN的;
1.如果你的MBIST的接口在顶层,那你就改下bench的顺序,启动MBIST前先force相应的值,这个动作ATE也可以实现到的;
2.接口在内部,程序可以控到你这个RSTN,那也是bench直接force相应的值,然后你启动MBIST前程序先将对应的值写到位;
然后还有一些是MBIST启动过程可以打开相应控制的,例如clk gate可以参考命令add_dft_clock_enable命令,或者是一些mux 在run mbist之前要选固定输入,参考add_dft_control_points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重新输入一次,可以直接force对应的值给相关的PIN的;
1.如果你的MBIST的接口在顶层,那你就改下benc ...

技术大佬,多谢您的回答,我现在对我的问题进行了补充1.我这个rstn是在chip层上
2.testbench不就是tessent生成的mbist_p1.sv09吗,我查user_guide,也没找到相关指令进行修改bist_p1.sv09,
3.我本意是想使用add_input_conmstraints命令对rstn进行约束,但add_input_conmstraints命令约束值为常量,无法变化

4.目前卡住的问题为,rstn没有首先进行的复位操作,导致分频内的计数器没有初始值,进而导致分频器无法工作,生成正常的function clk,最后导致仿真测试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重新输入一次,可以直接force对应的值给相关的PIN的;
1.如果你的MBIST的接口在顶层,那你就改下benc ...

多谢大佬,
使用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命令仿真pattern时,引入新的top层,force rstn进行复位,
rstn复位问题解决了。
我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生成工厂模式的pattern,如何在pattern中确保rstn复位,还是像您说的那样,告知ATE rstn需要复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佬,
使用run_testbench_simulations命令仿真pattern时,引入新的top层,force rstn进行复位,
rst ...

在chip层就很好处理了,dump pattern波形过程,就把你的RSTN一并写到pattern file(ATE使用的相应格式文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你bench force的RSTN,应该要能准确地dump下来,例如你force了150ns 的逻辑1,pattern是用10MHz的时钟去dump以及ATE run,那你要看看你的逻辑是需要RSTN 100ns还是200ns,ATE是整数时钟周期驱动;

网友B(2022-11-28):
用pdl语法增加一个复位脉冲,具体语法请参考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dl语法增加一个复位脉冲,具体语法请参考文档。

已经解决了,谢谢。
当时提出的问题仅针对mbist,使用tessent进行mbist仿真,可以加一个额外的测试 wrapper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谢谢。
当时提出的问题仅针对mbist,使用tessent进行mbist仿真,可以加一个额外的测试 wrapp ...

求教如何解决,我目前的复位信号来自模拟端

网友D(2023-08-09):
引用 楼主:
技术大佬,多谢您的回答,我现在对我的问题进行了补充1.我这个rstn是在chip层上
2.testbench不就是tessen ...

你好。除了改tb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复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除了改tb的方法,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复位吗

你的意思是生成的patten本身就完成复位操作吗?可以添加tdr寄存器,控制复位;或者在生成pattern是,对mbist procedure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如何解决,我目前的复位信号来自模拟端

仅来自模拟信号的复位进行mux,由ijtag架构的tdr进行控制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生成的patten本身就完成复位操作吗?可以添加tdr寄存器,控制复位;或者在生成pattern是,对mb ...

插入TDR进行复位,是否还要编写相应的PDL;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插入TDR,在check drc的时候能通过;但是在extract_icl的时候TDR却没有输出相应的值,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实现写好PDL,然后在进行extract_icl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入TDR进行复位,是否还要编写相应的PDL;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插入TDR,在check drc的时候能通过;但 ...

也遇到同样问题,extract_icl这一步出错。

楼主(2023-10-31):
引用 网友D:
插入TDR进行复位,是否还要编写相应的PDL;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插入TDR,在check drc的时候能通过;但 ...

是需要编写PDL,控制复位

网友(2025-03-11):
引用 网友B:
用pdl语法增加一个复位脉冲,具体语法请参考文档。

你好,由于初学,我也出现RST_N的问题,能详细说一下怎么用pdl增加复位脉冲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