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simproplus提参教程

楼主(2020-11-26):
有没有老哥使用过Bsimproplus软件啊?有没有提参教程啊?我从站里下载了软件安装后不会使用也找不到相关教程,求助,感谢!

楼主:
help看了还是不知道怎么用,希望有大哥帮助吧

网友A:
老哥可分享一下软件吗?我ICCAP也用不来试试这个。非常感谢。

网友B(2021-03-29):
请问能分享一下软件吗?thks!邮箱:zjshisiligence@gmail.com

楼主(2021-05-04):
引用 网友B:
请问能分享一下软件吗?thks!邮箱:

刚看见,我也是在论坛中找到的

网友C(2021-07-14):
软件带有用户手册的。另外还有AppNotes。
global模型大概步骤是:
1)选择使用的模型,比如:bsim4
2)选择安装目录下的演示数据,将所有数据都load进去
3)点击自动提出,就可以看到自动的提取相关测试
4)点击simulate,就可以看到提取的model的仿真结果跟实验数据的比较
5)点击optimize,选择参数进行调整和优化(对同一W不同L和同一L不同W进行)
6)保存model
binning model复杂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见,我也是在论坛中找到的

你可以把你下载的那个论坛链接发出来。如果找不到,可以重新开贴子,再发一次。
下载链接看这里: bsimproplus.v51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可分享一下软件吗?我ICCAP也用不来试试这个。非常感谢。

ICCAP相对复杂一下,不过做RF模型的用得比较多BSIMProPlus的GUI不错,在自动提取和测量方面做得相对不错。不过对复杂model library的处理不怎么样

下载链接看这里: bsimproplus.v51 - EDA资源使用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C:
软件带有用户手册的。另外还有AppNotes。
global模型大概步骤是:
1)选择使用的模型,比如:bsim4

GaN HEMT的话,比较适合哪个模型;

网友(2024-06-02):
能分享一下用户手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