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中有关混频器固定中频仿真

楼主(2020-11-26):
混频器的转换增益仿真一般可以分为仿真固定中频和本振两种,在ADS的仿真模板中有见过,但是在cadence软件中只使用过固定本振的情况,本人在SpectreRF Workshop的教程中也并没有见到过有关固定中频的仿真教程。是否有那位大佬知道如何在固定输出中频的情况下,对射频端口和本振端口同时变换频率,仿真转换增益。(下混频的情况)
该问题一直困扰本人良久,请大家不吝赐教。(使用的是VirtuosoC617)

网友A(2020-12-29):
pss+pxf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s+pxf行吗?

试过了,不可以,仿真结果不对的,现在我使用的是glodengate仿真器,可以固定中频仿真,不用spectre仿真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