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要有密度过小的DRC

楼主(2020-11-26):
想了解一个工艺问题
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密度过小的DRC  少点掺杂精度不会更高吗!!!

网友A:
你也没说是啥工艺,也不说啥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说是啥工艺,也不说啥layer。

smic40nm  aa m1 m2 m3 m4 m5 m6 poly

网友:
引用 楼主:
smic40nm  aa m1 m2 m3 m4 m5 m6 poly

估计是因为CMP 的需要

网友B:
你说的这些层都是掺杂层,密度过小容易“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层都是掺杂层,密度过小容易“塌”。

感谢

网友:
与制作工艺有关。密度太小影响良率。

网友:
一般工艺都有密度要求, 密度交给TOP层去加, 密度太小厂商会沟通自动帮你加, 如果怕影响精度最好自己先加上

网友:
就是平坦化问题,密度过小就坑坑洼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