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ystemverilog中cast的一系列问题

楼主(2020-11-26):
第一个问题:图中这个位置为什么需要使用cast进行转换,h.def=def中的def本身不就是子类对象中的值吗,子类对象中的值赋给子类句柄指向的对象为什么需要cast。
第二个问题:h这个句柄也没有例化分配空间 怎么就可以直接h.def=def赋值。

第三个问题:关于test_wr t到copy_data(basic_test t)的隐式转换,t指向的对象一直都是子类吗,如果是的话t.def为什么我打印一直输出的都是父类的def,这个指向的对象和具体的输出变量有关系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1. h是子类,父类的句柄直接赋值给子类句柄可能会有问题,需要使用cast转换

网友:
2.  cast相当于句柄转换,参数t应该已经new过了,因此h指向t,不用再new

网友:
最后一个问题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h是子类,父类的句柄直接赋值给子类句柄可能会有问题,需要使用cast转换 ...

其实我的疑惑就是在于,用了cast转换,为什么def的值和t.def的值不一样,如果说把def看成是父类句柄指向的对象,那么和t.def不是应该一样的吗,我打印出来的结果并不一样。第三个问题的意思是,最开始的时候声明句柄t 是子类句柄,那么t.def肯定是子类句柄指向的变量,如果隐式转换以后t从子类句柄变成了父类句柄,那么t指向的对象还是子类对象吗,t.def是父类中的def还是子类中的def,按理说指向的对象应该还是子类的不然cast也无法正常转换了。。十分感谢,,,我后面补充的这些细节,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父类句柄指向子类,真实的对象还是子类,因此def的值为子类的值。但是你给的图片在调用super. copy_data时候会把t内部的def值改为父类的,然后h. def=def又会把t内部的def改为200,t和h是同一个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父类句柄指向子类,真实的对象还是子类,因此def的值为子类的值。但是你给的图片在调用super. copy_data时 ...

好的,谢谢基本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