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状态机中的计数器问题

楼主(2020-11-26):
在状态机的一个状态中,想要加入一个计数器,计数30次之后可以进入下一状态,但是在仿真中只计数了一次,这是因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是组合逻辑,这么写应该会有timing loop。
正确的写法是外部有一个free counter,这个组合逻辑里面产生D端。

网友:
强烈建议注意一下代码风格~~

网友:
状态机有问题吧 ,没往下走,你这贴一半代码也看不出什么

网友:
1、可以贴一下计数器计数的always块
2、贴一下完整的三段式状态机
3、部分信号可以增加一下注释,看名字也看不出来信号是干啥用的
3、建议修改一下你的编码风格,非常不直观!!!

网友:
感觉代码风格有很大问题,建议去看看语法书的标准写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