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数据选择器怎么做

楼主(2020-11-26):
要实现的功能:电阻串产生4096的分压,需要这4096个电压,选择一路,就是4096选1,这个怎么做呢,有没有人给点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A:
土办法就是用4096个开关,每个开关用12bit做逻辑,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土办法就是用4096个开关,每个开关用12bit做逻辑,控制开关。

按照图中办法,4096个开关可能还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图中办法,4096个开关可能还不够

12bit有点高啊,电阻太多了,为何不考虑其他结构呢,比如r-2r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bit有点高啊,电阻太多了,为何不考虑其他结构呢,比如r-2r啥的

考虑了,结合功耗和输出电压范围,还有噪声,老师最后决定让我用电阻分压结构。哎

网友:
r-2r的电阻电压系数是问题

网友:
如果想减小开关的使用数量,可以增加译码器。按照你的图需要8191个开关,并且从电阻串节点到buffer有12个开关串联,第一级控制信号的负载也很大有4096个开关。这么多个电压而且是温度码形式的,译码电路应该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