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短信,快捷登录
[求助] 模拟方向选择,电源还是ADC

楼主(2020-11-26):
小弟大四来年研一,加入上海某高校模拟课题组,需要选择一个方向,电源管理或者ADC,未来就业也在上海,请问大家怎么选择?

网友A:
ADC,尤其是超高速ADC

网友:
高速高精度ADC...

网友:
ADC 虽然电源好找工作一点

楼主:
电源管理不好吗,为什么都说ADC呀,感觉ADC还有好多偏数字的部分

网友:
同在实习期,第一个项目电源类,后面准备做ADC

网友B:
如果器件学得好,就选电源,电源常会碰到用dmos,大功率和高耐压(相对普通IC)的场景。
如果电磁场和微波学的好,选射频集成电路方向。
如果信号与系统和数电好,推荐学数字前端。
如果对掌握软件有信心,可以考虑数字后端和EDA。
ADC(1)应用没有电源广(2)数字的部分没有你想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如果器件学得好,就选电源,电源常会碰到用dmos,大功率和高耐压(相对普通IC)的场景。
如果电磁场和微波 ...

ADC最主要是掌握开关电容,其次是采样和频谱混叠原理、dft、噪声、匹配、串扰、校准和滤波算法、高速比较器、如果做高速和高精度挑战性很大
电源就是器件、耐压、大功率、高效率、精度、电源状态切换这些,还要结合系统和负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最主要是掌握开关电容,其次是采样和频谱混叠原理、dft、噪声、匹配、串扰、校准和滤波算法、高速比较 ...

感谢

网友C:
在我看来,肯定是ADC。硕士期间,你要能完全独立做一个高精度(或者高速度)的ADC出来(我指的是自己调研,自己定指标,电路全部自己搭起来,参考电路全部来自论文而非实验室上届师兄师姐),都不需要流片,全corner仿真效果不错,我都觉得是相当成功了,绝对能找到一个非常不错的工作。

网友:
TI pipelined-SAR ADC

网友D(2020-12-26):
目前国内产业最成熟的还是电源管理类的芯片,从个人发展来看还是做数模混合类的芯片比较好
做好ADC需要掌握的知识相对来说更宽一点,楼上的几个分析的也挺透彻。可以趁着在学校做课题的时候打好基础,进了公司以后就没有大块的时间给你练习基本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我看来,肯定是ADC。硕士期间,你要能完全独立做一个高精度(或者高速度)的ADC出来(我指的是自己调研, ...

工程量还是不小的

网友:
原来做ADC需要这么多的知识,学习了,加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目前国内产业最成熟的还是电源管理类的芯片,从个人发展来看还是做数模混合类的芯片比较好
做好ADC需要掌握 ...

你好,组里目前高精度adc方向有细分Noise-shaping SAR、Pipelined-SAR和Sigma-Delta想请问哪个方向比较好点?

网友F(2021-01-30):
引用 网友E:
你好,组里目前高精度adc方向有细分Noise-shaping SAR、Pipelined-SAR和Sigma-Delta想请问哪个方向比较好 ...

个人觉得pipelined-SAR 和CT sigma delta工程应用方面更好点,NS-SAR发表论文可能好发表一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个人觉得pipelined-SAR 和CT sigma delta工程应用方面更好点,NS-SAR发表论文可能好发表一些。 ...

请问下大佬,ADC的话有那些比较好的就业公司啊,我最近在学习NS SAR,看ISSCC上边NS SAR挺厉害的。

网友:
瑟瑟发抖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大佬,ADC的话有那些比较好的就业公司啊,我最近在学习NS SAR,看ISSCC上边NS SAR挺厉害的。
...

这两年 NS SAR 确实很火,但可能还在学术方面,不知道产品化怎么样哦

网友(2024-09-09):
学习到了。借楼问硕士学习连续时间sigma-delta ADC就业前景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尤其是超高速ADC

这里,大牛都回答了,后面还问个不停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