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总线中插入组合逻辑的影响

楼主(2020-11-26):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mcu通过axi接口访问外部一slave。
由于功能需求,需要在axi addr[7:0]信号上做个mux,实现仅当addr = 8'h03时,替换为8‘h08。
我作了一下两种风格修改:

  • assign addr_s   = (addr_m== 8'h03) ?  8'h08 : addr_m;

  • assign addr_sel = ~(|addr_m[7:2]) & (&addr_m[1:0]);
  • assign addr_s   = addr_sel ? 8'h08 : addr_m;
两种风格都在vivado上仿真通过,从rtl到post par,都可以得到正确的地址变换。

但是放在mcu与slave之间的axi线上,就完全行不通,而且mcu连ar_valid/aw_valid都没拉高,感觉mcu也一起坏掉了。。

实在搞不懂这是哪里出问题了,特来此求教~~~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我们也会这么做,地址过滤或者异常保护,都会对地址处理。你可以确认下mcu是否真的挂了,如果是在FPGA上的话,可以用ILA或者chipscope看下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有影响的,我们也会这么做,地址过滤或者异常保护,都会对地址处理。你可以确认下mcu是否真的挂了 ...

ila在mcu输出端口抓不到ar_valid/aw_valid信号,非常奇怪,感觉mcu也被影响到了一样。
只要不加这点组合逻辑,mcu输出就正常,可以运行~

网友B:
不加addr map,MCU能发出ar_valid吗?
另:MCU的AXI可以发送burst吗?如果在一个burst的中间地址是0x03,你咋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ila在mcu输出端口抓不到ar_valid/aw_valid信号,非常奇怪,感觉mcu也被影响到了一样。
只要不加这点组合 ...

是不是你抓的时刻mcu已经挂了。另外是否有可能你的addr map转换后映射了什么非法地址,导致访问后挂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加addr map,MCU能发出ar_valid吗?
另:MCU的AXI可以发送burst吗?如果在一个burst的中间地址是0x03,你 ...

不加完全正确,系统正常运行。
其实我将系统简单化描述了,实际上,地址有36bit,经过noc,访问ddr。ddr在0x8000_0000,而mcu boot位置只能限定在0x3000_0000,所以不想做一个新noc映射,打算把高8bit做个映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抓的时刻mcu已经挂了。另外是否有可能你的addr map转换后映射了什么非法地址,导致访问后挂死了 ...

映射的逻辑就是我在一楼改的那几行,看着也没错啊

网友:
关注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