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艾伦CMOS书上的有源区指的是什么区比如这个地方

楼主(2020-11-26):
艾伦CMOS书上的有源区指的是什么区比如这个地方,说的是线性区还是饱和区呢

楼主:
有很多地方都出现过估计是翻译上的问题,是不是都是指线性区呢,求解答

网友:
The active region is also known as saturation region in MOSFETs. However, naming it as saturation region may be misunderstood as the saturation region of BJT. Therefore, throughout this chapter, the name active region is used.

saturation region=  active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