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设置中选择cktpreset=sampled对ADC仿真精度的影响

楼主(2020-11-26):
求问high-performance simulation设置中选择cktpreset=sampled对ADC仿真精度的影响,之前偶然在simulation跑完之后的output log中看到了设置cktpreset=sampled能够提速ADC的仿真,后续仿真一直有勾选这个选项,但现在发现勾选或者不勾选,两者的仿真结果波形明显有区别,所以想请教一下用过这个设置的前辈,勾选后的仿真结果可信度?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选项。但碰到过多次不同仿真器或不同仿真器设置造成的仿真结果,以及流片测试与仿真不一致。
我自己也采用了一些策略,但也没有完全解决。
(1)使用最高精度的仿真器设置作为参考(只跑一次仿真,但可能持续一个星期甚至更久),大幅偏离这个参考的其它设置都认为不可靠。此外,和流片结果较接近的仿真设置,大家公认的仿真设置,也作为参考
(2)根据较差的仿真结果,反过来细查电路是否真的存在现象对应的问题,如果对电路够了解和自信就可以怀疑仿真的问题了。此外,分析可能的电路误差,将电路划分为更小规模,将部分模块用理想元件替代,也可以加速仿真和分析。
(3)容忍仿真器的仿真误差,因为很多时候系统并不在意这些误差,这些误差可能还比不上pvt的误差。更多的是在意测试或仿真结果与预期不符说明自己有可能并未完全掌握这一电路导致的潜在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选项。但碰到过多次不同仿真器或不同仿真器设置造成的仿真结果,以及流片测试与仿真不一致。
我 ...

感谢前辈的指点

网友(2021-08-25):
怀疑只在采样时刻精度比较高吧,google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