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直流工作点的beff与betaeff的区别

楼主(2020-11-27):
请问用cadence 仿真后的直流工作点,显示beff与betaeff两个参数,有时候这两个参数差不多,有时候又会有好几倍的差距,这两个参数具体代表了什么呢?

楼主:
顶,好哥哥们,帮帮忙!

网友(2021-04-08):
u+*cox*w/l

网友(2021-05-13):
PMOS手算的得到的upCox和用beff仿真测量的差值有点大啊??有人知道为什么嘛

网友(2021-12-31):
同问为什么和手算的不一样?

网友:
beff是包含沟道长度调制

网友(2022-10-17):
在bsim3v3的手册里,写的是
beff(A/V²)  Gain factor in saturation
betaeff(A/V²) Effective beta
更多的信息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A(2023-03-01):
beff就是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参数(完全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等,是可以计算过后发现,用得到的阈值电压还有Id算出来完全符合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值)betaeff是修正的跨导模型参数,毕竟现在模型不是以前的那种简单模型了

网友(2024-10-24):
引用 网友A:
beff就是平方率关系对应的理想参数(完全不考虑沟道调制效应等,是可以计算过后发现,用得到的阈值电压还有 ...

电流平方率公式中,也就是unCox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