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MOS管版图在电路中应该是什么呀

楼主(2020-11-27):
从上往下看是ABBA的结构,有A和B两个管子,这种管子可能是差分输入吗?实在不知道这种结构是干什么的

PMOS

PMOS

网友A:
可能是对管  做的一维的匹配  最外面两个gate端  是用金属连接的嘛?

网友:
如果是差分的话,这么重要的管子应该会有dummy cell啊

网友B:
从gate端来看,感觉像差分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对管  做的一维的匹配  最外面两个gate端  是用金属连接的嘛?

是的,从上往下第一个管子和第四个管子是并联的

网友C:
NAND逻辑的两个P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gate端来看,感觉像差分管

这是第二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逻辑的两个P管?

应该不是数字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对管  做的一维的匹配  最外面两个gate端  是用金属连接的嘛?

这是第二层和第三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二层和第三层

一维的匹配的差分对管嘛  你提差分对没错的  看管子应该是N管  你画一个简单的差分结构  就可以看出来  不知道你是前端还是后端  都可以去看一下模拟版图的艺术  它不只是给版图后端看的